一波三折的“维修事故”

楼主(2011-01-23):
应该说这是我第一次严重的“失手”,作为一个技术员,犯过一次错误,心灵上就备受打击。这不是因为像烤桥那样无法预料的风险而失手,而是粗心大意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给客户的IBM Thinkpad R32矫正光驱托架,它的光驱托架有点下沉,原因是重重的摔了下,我在这里要特别赞美小红帽,它是超级的强悍和稳定,怪不得很多师兄都在用那些老T40……
这个所谓的“一波三折”的维修事故原本是这样的:没留意客户的本本有超级密码,就是超级变态的那种超级密码,真实超级超级可恶,谁知道IBM整这么个玩意干啥呢?你搜索看看网上因为这换芯片的少吗?
把它CMOS电池拔了,为了拆解方便,结果,*脏话*,杯具了……
开机提示时间复位,要超级密码,试了七个零不行,能想的都想了,还是不行,你说哥二毛脚功夫也好,说哥笨也好,反正我是整不了了,这密码放电是干不掉的。
没编程器,咋办?找易修的哥哥给换了个芯片,当天急急忙忙的不想耽误客户拿本子,结果还真败了,还不顺利,去他妈又发生了怪事,CMOS信息依旧无法保存,报错,开机掉电,报警三声,易修的老师给换了块电池,脱板测量2.8,载板变成1.6,*脏话*,什么世道?换了块貌似3.0V的电池,也不知道从哪个破机器拆的,换上去依然电压拉低……
难道是密码芯片不兼容啊,不该啊,这是通用的,难道是拆板子动到南桥了?*脏话*,还是CMOS电路有故障?
先就这这样吧,回去再整,我连夜查了查CMOS电路,二极管和电容均正常,再查就到南桥了,这是啥问题啊?我一下子万念俱灰,对维修失去了信心,天哪,这么喜欢专研的人,老天你为啥打击我啊?这要是算维修事故,可糗大了啊?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当然也不能算是突然,这已经是第二天苦思冥想的稻草式的怀疑了,难道是?难道是电池的问题?
拆下台式机主板的CMOS底座,飞两根线,直接引到表笔上,哥要看看加上CMOS“负载”它是不是还是拉低电压,如果是,哥就做好赔偿人家一块主板的准备,靠,不就是几百块钱吗,IBM的板子最好找,问题是,这问题查不出来哥睡不好觉……
用热缩管将CMOS电池座的引线套好,观察电压为3V,正常,扣人心弦的一幕到来了,哥现在孤注一掷,探一下这王八笔记本的CMOS电池底座的正负极,天哪,2.8V!!!但是也算可以啊,最起码不是1V多啊?
手头没有IMB的电池了,叫媳妇去华强那里搞了一枚,特别嘱咐媳妇要说明是新华电子的师傅要,给个“公司价”,搞来以后哥上板测试,发现一些OK,时间可以保存了,开机也不报警了。
哎,一次失手,三天打击,终生受益,哥是个细致的人,但是也有打盹的时候,呵呵……比起来做桥,尤其让人“代工”做桥失败那总惨痛的经历,哥算是轻松多了……

网友:
你真的是一波三折啊,就是电子的问题搞那么麻烦,密码你可以叫客户给你啊,根本就不用解

网友:
呵呵,LZ辛苦了,搞维修什么事都有可能哦。

网友:
哥们。I服了you。。。。。。

网友:
大哥,客户不知道密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啊牛。

网友:
是啊   密码你可以问客户要啊!!!干吗要一波三责啊

网友:
钻牛角尖的才会提高技术,半懂不懂的去修机器真的很难过。,

网友:
很有故事性,同时也说明了楼主不抛弃,不放弃的性格。俺学习了。

网友:
领教了,以后不能粗心了,

网友:
lz是临沂的吧 我也学习了 思路是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R32貌似板子只有100多元啊
???
1:你做维修的 连黄色IBM电池都没么?貌似只有几元钱
2:电池能依靠万能表测量么?还有容量问题啊?不行就换个
3:编程器都没???
4:“”脱板测量2.8,载板变成1.6"""还有看么?典型电池不足

老大,你在华强砸生存啊,啥都没

网友:
小问题真的不能忽视啊,否则真的一波三折了。时间信息不能保存,可以裸板给CMOS单独供3V电压,检测。也可以通过波形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