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3 神奇了

楼主(2011-01-23):
      这个机子来了两次第一次 来没有看到问题 要客人拿回去用了  今天又来了 客人说 时间加速了 打开 时间看秒针在从一秒一下就跑到30多秒 有的时候在那里就不动了 但你新新动一下机子又可以走  我晕了 这是什么问题没见过呀 有的时候还开不了机 我有点晕 开不了机时候电流在1.2左 右  看电流的样子好像在显卡了 大多的时候是可以开机的     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拆机 清了一下灰  裸机上电 接了硬盘 又是好的  也进的系统 没有看到什么问题 真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  高手有遇到的说说吧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头痛,就是不好找故障原因,所以难修

网友:
修过一次  换南桥好了

网友:
晶振起震不对吧。换个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稳定不一定都是南桥问题吧
这个故障用示波器去测量32.768晶振会发现频率不对,但是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没用的,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导致时间走得飞快,所以换南桥

网友:
这种电脑最费时间了,前断时间我这边来了2-3台都是客人说玩一会会自动重启的机子,拿到这边试了2天死活没问题,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只能还给客人了

网友:
sb600
这种SB的板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加焊或者更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这些机问题不清楚!还是不搞为妙了!先同客户报风险吖!搞了不开机就不好了!

网友:
呵呵,学习了,有点思路了,又学到了不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