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1-01-23):
昨天一个DELL1400的机器主供电短路,把量到短的电容,MOS都取了还是短路。。
请问各位大大有什么快速找到短路点的经验吗?

网友:
短路 没排除干净。 你可以烧下。看看还有哪短!

网友:
这机器电容爱短,你应该没有量到,烧一下公共点

网友:
烧机有扩大故障的可能,尽量先遂一排除

网友:
不敢上电  怕烧东西- -!

网友:
用断路大法.多断一些短路的电感.如果是19V短,就把19V的滤波电容都排除一下.

网友:
路过来看看,笔记本维修经验不多,所以经常来学习学习!!!!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电击是好 但是还是先排除 慢慢跑线路 扎线吧

网友:
是公共点短路,还是电源口短路,位置不同烧机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方法多种多样,就看楼主怎么把握了!

网友:
怕烧东西的话就把电压调小点,慢慢升高,找发热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供电能直接短路的负载并不多,一般常见为主供电的电容 和CPU供电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
跑电路就是这样的 慢慢来么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在烧机  有的时候烧机会变得更麻烦

网友:
对地了 有时是烧不出来的,只有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