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61显卡一吹就锡球飞溅?

楼主(2011-01-23):
昨天有个t61,花屏,

我就把它显卡加焊一下。

温度曲线时间,上下加热,都跟我以前做的n卡基本一样,以前基本都成功。

昨天我加热完了,仔细一看,北桥、显存周围都是飞出来的锡珠,也不知道是显存、北桥、还是显卡里面出来的。

最后把显卡拆下来,结果芯片上掉了不少点。

为什么锡球会飞出来呢?
难道a卡比n卡或者intel 的北桥芯片要求的温度低?

网友:
因为有固定的黑胶啊,你没把北桥做好隔热,锡珠融化了没空间膨胀肯定爆出来啦。

网友:
你虽然是把显卡加温了。但是旁边的也会有热度的啊。肯定没有做好防护措施。。。。。

网友:
保护不好。。。。。。。。。。

网友:
红外的BGA吗?   容易爆锡的  重新植株咯

网友:
首先要做好隔热了,芯片下面都是打黑胶的当然要爆锡了

网友:
这个是IBM做桥必须要掌握的.IBM的桥底下多数都有胶.隔热一定要做好.

网友:
以前只是听说灌胶不好拆,从没听说过会出这种问题,教训啊。

网友:
说到隔热,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用那种棕色半透明的胶带把周围的塑料件什么的都贴起来了,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吗?

网友:
完了,爆西锡了,板子算是废了,都说T61的难做,相信你以前也看到过这样的帖子吧

网友:
当然看过了,但是没看过人说会这样的,都说难拆,会掉点。

我拆了一看,板子上好像还没掉电,芯片上掉了几个。

网友A:
掉了不好点,板子救不了要怎么和客户交代呢?

网友:
锡球受热膨胀后被胶挤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桥和显存锡珠都出来了,要全部拿掉重做,你觉得还划算吗,况且拿那么多桥板子会变形的,

网友:
t61 很容易爆珠,加热温度曲线很重要。

网友:
只要胶灌到了里面,就没有加焊一说。不管是多么完美的曲线,都只能拆了重来。

网友:
黑胶啊   这种IBM的机子,一班都不好做。一不小心三个都有要一起重做

网友:
哥们你算幸运的   我是三桥全爆珠呀  郁闷的是我还有做好隔热呀

网友:
下面调温度高点,上面不要超过210度

网友:
修过一次你就知道,这种芯片,里面打了黑胶,低温加焊有时能亮,不过过几天又会回来了,唯一的办法还是拆了换芯片,不过有一定的风险,处理不好爱掉焊盘,等报费几片这样的板,手感就来了,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了不好点,板子救不了要怎么和客户交代呢?
事先已经征得客户的谅解,不然我还真不敢动手。
现在要把北桥和显存都换吗?

网友:
三桥全做。。我做亮了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