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口有12V,不触发

楼主(2011-01-23):
一台神舟优雅T500n 笔记本,接手测机不触发,无待机电流,拆机检查无3V,5V,修好3V,5V后,按触发键还是无反应,待机电流只是在0.0A自动跳0.01A之间跳动,开关处有电压跳变,但是电池口有12V的电压,更换了几个电池口的电压都有12V电压,查了max 8724的工作条件也是正常的,不知道这12V电池电压正常 不、。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机子是IO控制开机的吗?
待机电流似乎偏小。测下RSMRST#在触发时有跳变吗?

网友:
电池口有12V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你为什么不测测开机按键的电压是多少,IO的PWR_SW脚有没有跳变,以及IO给SB的触发信号PWRBTN都有没有。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如果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的话,你就按照不触发的流程修吧。首先测试开机键电压和ec,sb的晶振是否起振。个人经验来看,查完这些,应该都会碰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