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11-01-23):
我想问哈。。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是由什么地方供给?

网友:
478的是由一个给vtt-vid供电的芯片提供的!具体要看电路图!不同的主板要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给电源管理芯片的VTT-VID引脚供电的芯片同时也提供PG信号这意思吧?

网友:
各个主板都有不同,只不过是一个高电平指令而已。。从哪来的都一样。。。
原理就是内存核心、vtt、南北桥、cpu参考供电都正常了之后就会给cpu供电ic发一个信号通知其可以工作了发出cpu核心了。。。有些是桥发出来的,有些是其他供电ic发出的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