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眠信号导致的CT3不触发小修一例。

楼主(2011-01-23):
板号:CT3
故障现象:不触发
在改高压过程,不小心导致3V待机短路导致。
接手的时候,IO已经面目全非了。3V待机短路。换过IO PC97551.待机正常。问题出现不触发了。
1.
示波器打了下D14 2脚,没有跳变输出,直接将故障定位到IO条件上。
2.
查供电脚位,3.3V正常。
3.
PIN44 ACIN
正常
4.
PIN124
示波器很漂亮的波形。
5.
PIN25 LID_EC#
电压1.12V(故障点,起初没去在意这个电压偏低,新手又反反复复查了一遍IO条件)
6.
LID_EC#
为休眠信号通过R3上拉提供。卸掉D43.3V电压顺利上来。触发成功。换上个D4机器修复。
究其原因,只因3V待机短路导致D4不良,拉低LID_EC#信号,从而IO得到错误的休眠信号,导致不触发。

网友:
ASUS 的板子经常遇到LID信号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Z99系列. A8

网友:
联想主板也经常有这种事

网友:
按住休眠键是不能触发的,潜客户的时候可以用这招:左手很随意的按住左屏轴旁的休眠键,右手按开机键……

网友:
以前有一个东芝的板子,我在测高压板电压的时候不小心将开启电压3V短路了,结果IO挂了,还烧了一个二极管。换上就OK了。

网友:
5楼的方法很好,下回找个客户试试

网友:
LID信号时休眠,  学到了这个词了

网友:
楼主D14是哪里的  是什么信号

网友:
D4不良,拉低LID_EC#信号 是导通了吗

网友(2011-02-22):
如果休眠开关用的是B态电压的话,休眠开关没有电压的话,那是不会引起不会触发的,只有用到M态的电压的机器才会如此.

网友:
大家遇到过没有触发是休眠键的事吗  把机器拆开就好了 然后装上收钱

网友(2011-04-20):
楼主也写得太简单了吧,看不懂,D14是哪部份的,怎么量这里就可以锁定E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