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V400 维修 开机白屏 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1-01-23):
接手超锐V400全部是开机白屏 拆机 AMD处理器 北桥6100 按照惯例加焊北桥 现在是黑屏 电流跑1.3A 换北桥一样!那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等待真理

网友:
AMD 的CPU 容易坏 。换个就好了。

网友:
我也想是CPU坏 坏了换就得了 可不 就是没有坏

网友:
换CPU不行的话,再看看南桥,是不是作北桥的时候把南桥弄虚焊了。

网友:
测下北桥到CPU的数据线

网友:
还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还是桥问题!屏缺信号!

网友:
问题找到 这个破机器 还有这个破6100 所以大家注意!

网友:
看一下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6100很好做的啊  我还没有失败过呢

网友:
  加焊下CPU座吧   座的可能性大  前几天我换过V400的座  换完就OK。。

网友:
我加焊坏了一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