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661e 怪症病

楼主(2011-01-23):
开机自动通电  跑完码就掉电(不插内存跑C1 报警 过一会掉电  不上cpu不掉点)   开关脚没有电压     跑快关脚线路 好像是直通南桥的! 已经遇到两块了

网友:
那有可能是南桥坏了,你量一下USB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么有触发电压,那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这有一太问题一样的只是我的开关有1.4几的电压 这样正常吗?

网友:
看看板子上有没有8282M的心片

网友:
像是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量一下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什么板子?什么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