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工具DIY-自制显微镜

楼主(2011-01-23):
一直为无法仔细的看清电阻焊点、走线、过孔等而烦恼,也怀念修手机时用的显微镜,但是本本的主板太大了,一般的显微镜不适用。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位做化妆品的朋友有台皮肤观察镜,像手电一样的形状,可看到皮肤的毛细孔。价格竟然是我二手示波器6倍多,弄来玩了下,觉得只是个web cam。上网google一番,原来只是改变镜头与CCD之间的距离,最简单的就是将镜片取下并反转。我没用web cam而改用手头上现成的监视系统。因可以接上46寸电视,够大了吧!将镜头后端的接线柱移到前端,就是将镜片前移一个接线柱的距离。
尚待改进:- 镜头前端没灯造成打光不佳
- 暂时用小电钻的支架,无法有效的调整焦距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不错,我就是买的现成的电子显微镜,花了8K多。

网友(点评):
不知道用摄像头行不行呢,我试试看。

网友:
兄弟你强悍的!!

网友:
监视系统哪里买~~~~~~~~~~~~~~~~~~~~~~~~

网友(点评):
我的是老板嫌旧丢掉的,废物利用吧

网友:
电脑市场卖安防的地方。

网友:
这个思路好

网友:
确实是好啊!比我的放大镜强上百倍。

网友:
太好太强大了,呵呵

网友:
似乎成本太高,不如直接买个USB显微镜,但也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点评):
都是手头现成的,没花一个子,买新的就不是DIY了

网友:
你这个摄像头很不错哦!视乎镜头还挺大的,现在安防的视乎都是和电脑的摄像头那样大的。

网友(点评):
就因为镜头挺大的,可能比电脑的摄像头清晰吧

网友:
楼主  这设备给力
你媳妇有意见不

网友:
这个不错啊,顶LZ,太历害了,呵呵,看上去效果不错啊。

网友:
没弄过这东西,没看明白你图上是什么移到前面了?是让ccd与镜头离得近些吗?

网友(点评):
原来前面那段接线柱是没有的,是由后面移上来的,简单的说就是让ccd与镜头离得远些

网友:
楼主这个是目前对我最有意义的DIY作品,期待楼主继续改进

网友:
多少钱能买到

网友(点评):
不用花钱的,如果手上有旧的电脑的摄像头,将镜头卸下反转即可

网友:
非常好的作品,明天找两个旧头子试试.我早就想要个放大镜了,看芯片上面的小字特累

网友:
呵呵 这年头有才之人多啊

网友:
好办法好思路,借鉴一下

网友:
有明白USB摄像头原理的吗,是不是也可以改改镜头的距离改一个,那就更方便了吧,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点评):
将USB摄像头的镜头倒转就是改变镜头的距离,DIY一下你就是高手

网友:
diy的就是省钱,强,但不知道楼主的具体能放大多少倍

网友(点评):
具体能放大多少倍得看镜头与CCD的距离而定,可动手并自行估算

网友:
这个有便宜的,二三百就搞定了,也是检查指甲皮肤用的,改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再便宜应该也不会比这个不花钱的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