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键盘就开不了机的故障

楼主(2011-01-23):
故障现象:一台DELL的品牌台式机,用的都是USB的键盘和鼠标,但是在进系统的时候,滚动条两三次后就卡住了,一直不动,拔下USB鼠标,再重启可正常进系统,再插上USB鼠标可正常使用,换了个USB鼠标也不行,请高手解释下是什么问题!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重装下系统吧呵呵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测量USB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就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