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的虚焊问题及做BGA时需要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1-01-23):
买回来BGA设备两三个月了,搞的作品却不怎么尽如人意.空焊虚焊居多.甚至要补焊才能解决.请教各位高手.你们是如何做到不会空焊的.我感觉我做好后老有几个点就没焊上.可是自己感觉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呀.焊盘及芯片上的焊盘都拖的很干净光滑.拆下来的芯片刮完锡后全在超声波里清洗干净的.就是回焊的时候老有虚焊发生.锡膏上的也不多.都是拿小指沾一点然后均匀涂抹在芯片以及主板的焊盘上.0.6的0.7的锡珠都做过.情况雷同.都搞的没有信心搞了.为什么有的点就接触很好有的点就是空焊.有时候压一压也就好了.焊的时候明显的看到锡球都化开了.变得亮亮的.应该不会是锡球没有化到.盼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我不是高手
你拖焊盘的时候有没有加锡?如果你拖完了又用吸锡线吸平的话,当然容易空焊了(965北桥等焊盘比较密比较小的除外),如果焊盘加锡还是空焊的话,那就是BGA的温度问题了,建议咨询工程师。
我不用锡膏,麻烦

网友:
楼上朋友.意思是拖焊盘的时候不要用吸锡线吸平吗.用马蹄头的烙铁刮一遍就行了吗?到底焊盘要处理成什么样子才是最佳的状态.另外你说你不是锡膏难道你是干焊啊.不用上助焊剂?另外零几点几下的的锡球才需要将焊盘拖 平啊.

网友:
我烤的成功率在95左右,成功的因素很多,设备  时间  温度  水平高度  运气  偶尔加点BGA专用的印度神油

网友:
呵呵。羡慕楼上。

网友:
吧曲线设置好,还时间,时间过长易爆桥和空焊。

网友:
要把温度把握好啊,重做桥要把桥上也涂上焊油啊!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锡珠质量不好。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热情回复.7楼朋友.桥上涂焊膏的话要涂到多少量才合适.总得有个大概的判断标准吧.曲线是卖家给出的曲线应该是没问题.锡球也是问卖家买的.还有就是锡球植好后或者焊好后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亮亮的吗还是发雾的.

网友:
有铅的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郁闷,今天给一个ati4650显卡加焊,锡还没化芯片先挂了。。。。。。。。。。

网友:
请做BGA成功率高的朋友们给个指导。如刮焊盘上的锡要刮到什么程度算是OK了。还有就是温度曲线跑完以后那个芯片到底需不需要用手揉一下。因为听到有人这么说。但是总感觉这样第一不太好掌握。第二容易连球。那就麻烦了。

网友:
看看  bga  de的温度 是不是低啊

网友:
咦!搞不懂,2楼兄弟说的拖焊盘的时候怎么还要加锡呀,
不是拖平了,上点焊锡膏就可以直球了吗?求解!

网友:
变形了容易-

网友:
试了N回。打阻值正常。开机偶尔跑偶尔不跑。不跑的时候压一压就又行了。郁闷

网友:
BGA膏可以再厚一点,要有一定的湿度;其二就是膏温时间设的太死了,你设的多少秒?

网友:
看来搞不明白的朋友也不少。呵呵。

网友:
弄得太干净了确实容易空焊

网友:
因为铅的含量不标准,所以熔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温度不够高就可能造成虚焊。还是得设置好温度曲线才是根本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多余的焊油处理一下 特别是CPU附近的 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  另为油不要太多 适量 多的时候可以用棉花或者滤纸什么的东西把油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