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损坏

楼主(2011-01-23):
主板为技嘉7VTXE,采用了KT266A心片组,CPU为ATHLON1600+,前段时间发现CPU周围有两颗电容被损坏了,不过可以正常开机,系统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我查看CPU开机温度时,居然达到了65度,请问是否与电容有关吗?如果将损坏的电容更换是否会使CPU温度下降呢?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换了试下不就晓得了!

网友:
没有关系,,,这CPU温度就是高,,

网友:
电容损坏当然要先换掉,至于CPU温度问题,你可以换个贝塔400风扇,保证立马降到35左右

网友:
0.18核心的1600+这个发热算是正常。
如果不上风扇,几秒钟就OVER。

网友:
电容好坏影响输出电压的波形,和功率应该关系 不大。

网友:
换掉电容是必须的,而CPU温度略高不影响使用,但长期这样对周边的元件会照成一定伤害。

网友:
电容不换掉  以后坏的更多

网友:
温度正常的啊

网友:
amd 的U本来温度就高,电容与温度高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
维修人员,维修的步骤第一步就是目测,看到有坏的就先换了在说,很多时候你觉得他不影响但他却影响的

网友:
看到的先换掉,可能滤波不良导致

网友:
换电容,很容易的,先换在说

网友:
维修的看到电容鼓出来了还不动手?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不过要倒过来说,是因为CPU温度高导致电容加速老化了。

网友:
贝塔400  要 100  人民币左右,还是很不想买,上个 30左右都吧。
关于 不上 风扇多少秒挂掉,我试过了,大概需要30秒这样,就永远FF FF ,我的 CD 336 就这样完了,关于在 100 级空气开硬盘,我拿起 80G 移动硬盘直接拆开,原来里面很高精确度,是 日立的。

网友:
尽量把电容先换了,不换的话过不了几天肯定会出现问题

网友:
怀疑电容就换啊 一个电容才多少 电容引起的疑难杂症多得数不清啊

网友:
有问题就把解决掉啊

网友:
先换电容再说,估计温度不会降。

网友:
不管什么原因,电容坏了总是要先换掉的。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电流波纹增大,CPU温度肯定会上升,这个我早就试验过,我把8RDA+上6个3900u的电解换成固态820u,CPU温度立马上升8度,我把原来换上,温度下来了。LZ赶快换掉吧。

网友:
电容坏了肯定要换掉 不过不影响温度的。 重新上硅胶。 换散热风扇 应该就好了

网友:
看得到的问题,就别问了,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