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认得了网卡插上网线没有链接

楼主(2011-01-23):
客户送来一台索尼VGN-S56C/B笔记本,故障是不能够上网,说可能是接口坏了,插上去没有反应,拆开机器看一下,网卡是EP82562ET,我量了网卡接口1脚和2脚相同,3脚和6脚也相通,网络变压器也通,在料板换了网卡芯片,开机测试,故障一样,再换网络变压器,结果故障还是一样,我查是否是MAC地址,但是不知道那个芯片是,机器是可以开机的,想做南桥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不知各位朋友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请求赐教。

网友:
是不是,插上网线也是红叉   ,如果是重点差线路咯

网友:
先要确保线路是好的呀

网友:
把网口也详细看一下

网友:
试下把网卡工作模式改成10M的.

网友:
也许你的客户说的是对的

网友:
查下网卡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