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2T-M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1-01-23):
插上电源会自动开机4秒左右就掉点(注:屏幕会显示一下)。把内存拔掉会报警也是4秒左右断电。断电后按开机键没反映   求解!!!!!!!!!!!!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 开关的电压1.4几伏正常吗

网友:
1.4V你是讲CPU供电把,你先把CPU供电主IC换掉,可能是供电主IC虚焊或坏了。

网友:
不是 是开关的电压

网友:
IC会影响自动开机吗?

网友:
你把P4口拔掉,看是CPU供电引起的掉电还是其他地方引起的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P4口拔了不会 诊断卡都跑26了 看这显示器亮一下就段电了 (本人是新手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原谅一下)

网友:
触发排针1.4V电压不对,跑线,从触发排针跑起

网友:
开关电压1.4V肯定是不对的,要跑线看了,那里坏了,把电压拉底了。

网友:
明显是开机电路有问题,跑电路吧,看看是不是电路上的元器件老化导致的,尤其是电阻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开机电压被拉低了,路开机电路,这个应该很简单地

网友:
开机电路我量了 好像到南桥(芯片是SIS996L)

网友:
查一下晶振电压,有必要加焊南桥。

网友:
听说精英的板子很容易虚焊,不妨查一下虚焊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