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非主流黑屏维修

楼主(2011-01-23):
前两天接修一台DELL 1310黑屏,无背光,但外接显示正常。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显卡或屏,先量屏线发现edid_clk_lcd断线,飞线至屏开机故障依旧,换个测试屏试机有背光但是依旧无图像,黑屏。这个机器显卡型号是G86-631-A2封胶完好,并且机器外接显示器跑3D游戏也一直正常所以显卡的可能性不大。联想到以前修过DELL的笔记本,屏码片坏掉时也会有这种故障现象,再看屏型号是LP133WX1,找了片碎的LP141WX1试机果然有图像了,把碎屏码片U1换过去,屏显示正常了,机器修复。经验:一般N卡的笔记本出现这种故障确实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多,但是维修时一定要判断准确,这个显卡是升级的版本出问题的几率很低,如果盲目的去做BGA则有可能使故障扩大

网友:
屏码片指的是什么

网友:
屏储存芯片,一般8脚

网友:
DELL的屏就是麻烦~~~~买个新屏也要刷码片!

网友:
14.1跟13.3屏的码片会通用?有点怀疑。。。。。。

网友:
怎么 刷码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