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kw190wx12白屏

楼主(2011-01-23):
神舟hf-19pw/d
原先是显示器不通电,修好驱动板后发现液晶屏白屏,用通用板测试液晶面板,还是白屏,判定是面板不行,有没有师傅修过这面板的,给点意见

网友:
你先测下屏上的供电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就把供电修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測下屏上的供電,如果不正常,就把供電保線絲看看是不是(燒毀)

网友:
量一下面板上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把电压修正常就OK了

网友:
屏保险是否正常

网友:
这很明显逻辑板不工作。下一步楼主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测一下 屏上的电感 电压在5V 在测一下 二极管的升压的一段 有没有10V 左右的电压
如果没有升压 看看电容有没有短路 或者 更换一下 升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