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ide有信号输入时正常,无信号输入白屏一秒熄灭

楼主(2011-01-23):
接到一台联想L193Wide液晶显示器,按开关指示灯不亮。修好电源板,屏能点亮,但有这样的问题:有信号输入时,屏能正常显示,没有信号输入,则是白屏一秒后熄灭,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个什么情况?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熄灭之后。会有 显示无信号 这个标志吗

网友:
我遇到一台19吋的无信号是刚开始显示无信号,然后就7种彩色轮流换了,怀疑是屏保,进菜单也没找到什么线索

网友:
可能处理芯片虚焊吧?

网友:
高压板上有问题。

网友:
有信号时能显示正常,这个时候并不是灯管不亮,而是灯管和屏同时亮,所以可以看到图像,而无信号时白屏,那是因为屏已经关闭了而灯管没有关闭,所以看到的是白屏。这个应该检查灯管信号。

网友:
怀疑屏线没插好,O(∩_∩)O~

网友:
测量驱动板背光开启电路是否正常,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电源还没有修好,

网友:
這個應該檢查燈管信號電源 還沒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