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1-01-23):
一戴尔主板 220S G45M03 的主板,全板电压正常,但不跑马,也加焊过CPU底座,给位老大一起来分析分析

网友(点评):
U座都做了,那先刷个BIOS,再把南北桥都加焊吧

网友(点评):
怎么没bios 那个八脚的就是 。

网友:
供电正常,那时钟跟复位正常吗?BIOS刷过没?

网友:
不跑码就CPU 没工作,查CP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跟复位。都正常的话刷BIOS

网友:
供电,时钟跟复位 都是正常的,就是没刷BIOS   找不到这主板的BIOS

网友:
不跑码,你要先量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的电压信号等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I/O    I/O的型号是:IT8720F(CXS)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正常的

网友:
CPU针脚不正,挑下

网友:
换个CPU看看

网友(点评):
换过了 一样的现象

网友:
刷BIOS去,这板我修过,不过BIOS相当难找.

网友(点评):
悲哀 找不到这个BIOS资料啊

网友:
把原bios读出了,在刷进去试一下。

网友(点评):
这样应该不行啊 如果是BIOS程序出了问题,那效果不就一样了吗

网友:
不跑吗的板子难修啊

网友:
-Motherboard Manufacturer and Model : Dell Vostro 220s Desktop
-Bios Revision : 1.1.4
-Bios Link : http://ftp.us.dell.com/bios/Vx20-114.EXE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就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咋回事 修好了嘛

网友:
BIOS刷了肯定好的大哥

网友:
全部电压正常那就是BIOS不正常,还有CPU,内存坏

网友:
内存坏也会不跑码

网友:
北桥到CPU的线测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