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楼主(2011-01-23):
机器刚拿来的时候说是有进过水但是客户说进水后还有用过一段时间,现在拿过来时跑电流跑到0.65,有跳变明显不跑内存,内存是三代的之后测南桥旁边的两个电感其中一个电压时有时无,这两个电感一个是1.05V参考,一个是1.5V的内存和北桥的供电,发现1.5V不正常后把其MOS更换后故障解决,1.5V正常之后,还是不过内存,之后把北桥给做了,做北桥故障还是依旧,有高手指点下了。

网友:
还得查供电

网友:
先把内存之前的问题都搞定了在说吧,时序都没到

网友:
如果rom有问题应该不会跑啊!  能说说为什么换ROM吗??   ROM 是不是BIOS?? 如果不是是我理解错了!  既然是南桥边上的电路出了问题 你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看CPU有没有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