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504C

楼主(2011-01-23):
一块 映泰NF61S 754主板,进CMOS设置完,F10保存退出他就跑码504C,必须清除CMOS才能再开机,我量了下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2.94V。明显高了,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呢,换了管子还是2.94,这板刷BIOS有用吗

搞定啦,刷个BIOS就可以啦

网友:
应该就是供电问题了

网友:
靠桥试试吧

网友:
这种一般都先刷BIOS,再检查COMS电路

网友:
跑504C的主板大部分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