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早期的板IO芯片 人83697SF 可以用什么IO代换

楼主(2011-01-23):
请问早期的板IO芯片 人83697SF 可以用什么IO代换 在线的朋友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芯片

网友:
是 W83697SF
嘿嘿上面打错了

网友:
这种io建议还是用原型号代替

网友:
IO不同型号能代换的不多,还是原的吧

网友:
多找些料板,总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