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1-01-23):
诊断卡跑完码正常,但是不显示。有谁知道故障所在?

网友:
做桥吧,秒杀

网友:
楼上的做桥的时间都是用秒来算的啊!太厉害了!
我以前碰到过刷BIOS就好了的,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显卡槽能不能有问题呀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试过确实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VGA不显示查一下3基色行场信号,还有5V供电。再不行插块独立显卡看看BIOS版本,确认 是否BIOS问题。再不行做北桥。

网友:
先打显卡的值。正常杀桥。如果行场信号不对重点查门电路。

网友:
    内存  CPU   桥   BIOS  显卡

网友:
我刚修一样的问题,是显卡坏了,换一显卡ok,同样诊断卡跑好的

网友:
我碰到过:BIOS,桥,槽,未知原因均引起

网友:
集成显卡不显示我试过刷BIOS好的,如果是独立显卡应该是显卡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好热心的朋友,不能一1答谢,在这里感谢你们!

网友:
加焊一下桥,没有检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