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问题我真想哭

楼主(2011-01-23):
故障:AM3华硕集成主板进系统到启动画面死机微花
分析:内存 系统 数据线 硬盘 都有可能~~
    ~~!!!!!!!!
  系统分区装了一次进去了重启故障依旧内存换了数据线换了电源也换了CPU也换了就剩主板了!~~~~
    我想是主板就拆下来反正有质保~~~~~~不知道为什么我把COMS清了下居然故障排除啦~~~真郁闷!
我不知道基地的兄弟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我希望有知道的帮我分析分析  谢谢了~~!!

网友:
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修好就行。

网友:
看来是BIOS设置出错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板子应该是北桥虚焊了,或者是板子固定变形了,拆下来后,板子恢复,所以好了,不过联想品牌机遇到过这个问题,清COMS好了

网友:
清CMOS有时会解决掉很多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BIOS是维修的基本步骤。。楼主··细心

网友:
可能是CMOS中存储的参数出错了。也是常有的事。有的不能亮机,清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不奇怪?bios中有对一些硬件频率优化等设置,碰到一些性能不是很好的配件的时候可能就不正常了...bios当中不是有一项保守默认设置和一项优化默认设置吗?

网友:
我碰上个 电脑开机特别慢 总卡 也是找半天不知道为什么 客户后来说了句 小孩动了del那个键  bios放电 好了  呵呵

网友:
你要知道电脑开机时要BIOS带头的
如果带头的都不行了那后面怎么能行呢

网友:
清CMOS,可以解决一下怪问题,其实很多问题的解决的原因我们都不清楚,不过解决就是好事,LZ不用想这么多了

网友:
你比我强多啦,看我发表的那个未解决的问题,就知道我有多点呗啦

网友:
修主板第一步就是清除CMOS,这是常识问题,郁闷呀1

网友:
AM3华硕集成主板进系统到启动画面死机微花
同BIos 有关?

网友:
我今天遇到的问题就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