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 大小写切换 黑屏

楼主(2011-01-23):
手中有一个HP TX1000 开机可以点亮 但是按下Caps Lock 就黑屏了,再按一下又亮了。取了键盘接USB键盘也是一样,开机进BIOS问题还在。排除了键盘和系统问题,BIOS 放电 恢复默认值也一样。 nvidia 6150   北桥也做过了。。IO 也焊过。黑屏的时候 应该是灯管不亮了,但是屏上看不到任何影子。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求助中。。。。

网友:
确定键盘排线没问题吗!外接键盘看是否一样

网友:
楼主要是解决了记得分享一下,还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那BIOS你刷过没有

网友:
键盘芯片 有可能

网友:
今天 上来回一下,,由于客户急着要,我后来测了一下是暗屏,按下大小写键高压板的控制电压3.3V被关了,我就直接把屏上供电3.3v给接过来了   现在只好这样给客户了。后来我看了一下电路图,应该就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