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已解决!!注意这个ECS主板的内存电压

楼主(2011-01-23):
ECS的945P-A VER:1.1主板,此主板上假负载的时候内存电压时2.5V,上真U的时候就是1.8V,修到此主板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高手们能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上真U时候和假负载的时候内存电压就不一样。
此状态为正常现象!!

网友(点评):
是上内存后变为1.8吧。有个电阻并联后改变FB电压的电路。看图吧

网友:
精英板是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单在945上,915上二代条的板也发现这种情况,还有一次有块945上了内存电压还是2.5V,可客户不修拿走了没机会查明原因,可惜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板子  也是没有找到时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图纸,难道这个电路中有内存型号自动识别电路可以改变其工作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是有这样的,这个板子我以前见过。在CPU处有个电路的!

网友(2011-04-02):
请教一下月饼老师说的FB电压是个什么?

网友(2012-05-11):
相信饼哥说得,不过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