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 KB3910SF B4

楼主(2011-01-23):
请问各位高手ENE的 I/O芯片KB3910SF B4和KB3910SF C1 可以通用吗???很急啊.........
谢谢各位了啊
芯片

网友:
就没有哪位师傅知道啊。。。告诉小弟啊....

网友:
没注意过哦,不过你可以换上去试试,至少供电是一样的,应该不会烧主板。

网友:
对比一下pdf

网友:
谢谢了哦。。。。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