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泰信8205风速正常有温度不过化不了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1-23):
温度打最大 风速大最小跟最大都不行 锡还是化不了 高手赐教

网友:
呵呵,那你就测下出风口温度啊。

网友:
主板上的小元件能取下吗

网友:
以前修手机一直用8205,感觉很好用,吹笔记本主板也还行,你看下风嘴安装是否到位

网友:
我的风枪也是吹不动,调到400度, 6档,吹小元件吹不动。

网友:
那应该是温控出了问题,温度很低,不能让锡融化

网友:
400度都不化锡,很神奇的事,我怎么没碰到过

网友:
以上你们说的这些都没问题 元件就是焊不下来 出风口温度对人来说很高 对板卡来说 就像是我们在吹头发

网友:
不管吹什么元件都不行 更别说GPU了 显存 内存颗粒

网友:
换根发热芯试试

网友:
8205是很早的低功率螺旋风风枪,主要服务于手机排线座等塑料元件的吹焊。对于有铅的不是很大的元件还可以处理。。。。。。建议使用司登利2305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