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怎么修

楼主(2011-01-23):
上午客户拿来一台19宽屏显示器,通电没显示,明显听到显示器里有吱吱生,怀疑高压部分损坏,拆开后看到是改过的,手头没有一摸一样的高压条,用别的是否能代替?4灯管的。

网友(点评):
高压条一般都是通用的,放心改

网友:
LZ发个图看看   看不见东西没办法说

网友:
高压板可以用4灯的通用版替代。

网友:
对可以用通用的改,,注意好电源控制和地线就行了...

网友:
高壓板可以用4燈小口的通用版替代,接線要 接地 12電源 亮度 on\off
四個步奏

网友:
通用就是这样方便,呵呵

网友:
改个算了。别修了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一下保险,我就换保险修好了一个高压条

网友:
用四灯的高压板改就ok了。

网友:
吱吱声.高压打火?

网友:
你也用一个通用高压条,按原来的接线接上就行,,

网友:
高压板喜欢坏MOS管保险和高压包,而且高压包容易虚焊。用C5707的高压板最容易坏这管子和虚焊

网友:
查出是高压板的问题就直接换四口通用的就行了,

网友:
  通用的反正是改过的。换一个拉倒

网友:
现在很少人修他,换个四灯的,根据灯的接口换就行了

网友:
但是要改线,千万不要将供电和地接反了

网友:
换通用的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