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700w塑料风枪能DIY拆IC风枪

楼主(2011-01-23):
我在网上看到有用 调光电路调电机速度的但是不知道他改的用什么塑料风枪改的 ps 850暂时买不起 学维修新手
有此经验的说下 应该用啥样的 700w塑料风枪

网友:
温州出的那种,可以调温,价格40-45元,实验际功率只有300多W,直执着拆开把风扇的24V线接出,接上一个可以调速的直流电源,就变成了可调速调温的风枪,我在去年搞了一个,用到现在有一年多了,焊过IO,加焊过桥,一直不错,而且使用寿命不错,一直没坏过。备用的发热丝一直还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告知下详细型号和牌子 现在市场上啥样的都有 麻烦您了 最好有实物照片

网友:
我买的是温州DSH-B型无级调速的塑料焊枪,不知你在哪个城市,我在衡阳,我是在汽车西站对面的电子市场买来的(我买小电子元件都是在这里买的)。如果在你的城市上找不到,淘宝上也有卖,出价目更便宜,32元可买到,但加上运费也差不多了。我的手机是古董机(是以前三星的,一直没坏),没有拍照功能,实物 图我就不上了,改装也太简单了,没什么技术含量,你只要把焊枪里面的风机的两根线接到可调直流电源即可,如果风扇不转,就把两根线换个方向。因为它为了防止风扇反转,在一根线的接头处接了一个小二极管。

网友:
几十块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he 这么便宜搞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