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 开始有待机电流一会没有了

楼主(2011-01-23):
HP 500 开始插上电源有待机电流 等两三秒就没有了 查了一天了 有没有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的!!!!急急急!!!

网友:
换3V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3 5V的电容漏电了吧。换了试试

网友:
为什么要换 3 5 V的电容    讲解一下原理,,,有没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
期待回复中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你把系统供电芯片附近和他的后级好好查一下,再把具体的测量结果发上来再说。

网友:
现断开3.5 v电杆试试看是前级还是后几

网友:
你测量没有待机的时候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 SHDN ON等等)?满足的话可能就是芯片本身以及滤波电容MOS等管性能不良

网友:
我也估计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电容,电感,温控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
我也觉得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是由于负载有短或电压不全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