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板号为MR040T VER:0.5笔记本,不通电?

楼主(2011-01-23):
好奇怪的问题.....稳压电源接上,把红色的线拿掉再接上(这个时候不要把黑线拿掉),
这样就可以开机,.....我发个电路图..
从电路图中...我查到Q45是P管..低电平才导通的.......把红线和黑线插好,再去按稳压电源开关的话,,Q45 G极控制信号为18V..高电平....所以不能导通...所以不能开机...但是指单根红线拿掉再接上,G极就变成1.73V低电平了...这样一按开关可以触发开机了..开机后不要断电情况下,关了机后,也可照样开机的...不过开机有显示后,大概10秒左右自己又断电了....
从图中看到经过一个三级管Q52,把Q52更换后还是一样....再查后级电路..
它的B极经过一个DN2二极管...然后到了PMX的28脚....我看了资料是PMX是一个EC+KBC的芯片...查到这里...是不是PMX有问题呢????还是查PMX的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一下PMX的44脚电压为3.3V.......不能开机的时候为0V..把稳压电源单拨红线再接上..这个PMX的28脚电压3.3V就会来的............
为什么这么奇怪呢...???求解?

网友:
如果是要查PMX的工作条件的话...应该是查那里呢??????VCC,,还有其他吗???使能信号?

网友:
用鳄鱼夹,从电池接口处供电是什么情况?

网友:
把红线拨掉再插,是可以开机有显示....但是显示10秒左右变断电了...再开,10秒左右又断..反复这样.........发现单独用电池开机的话.一切正常.不会断电....等电池开了后有显示.再把外接电源接上也不会断电...........象这样一系列问题...会不会是PMX问题所导致呢?????

网友:
如果把Q45直接连通这样可不可以呢?????

网友:
看下EC的工作条件吧,复位的如果不正常也有可能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PMX芯片EC,,里面好多英文啊..不知道它的工作条件呢.....VCC我测过了...正常..
其他就不知道啦......

网友:
如果把Q45直接连通这样可不可以呢????? 有人回答我吗....这样连通可以吗...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说把Q52连通这样可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