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亮度太刺眼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1-01-23):
今天修了一个组装的19宽屏LCD,修好后装好壳发现亮度很刺眼.其它一切正常.

懒得拆壳再检测一次.只是想知道:

1,会不会是高压条有问题
2,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
3,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菜单内亮度可调,但调低了亮度后画面不够靓.

已解决,客户说买来就这样.哈哈.组装机就这德性.

网友:
还没从事维修之前遇到过,当时那师傅是说灯管老化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在想会不会是屏里面的反光膜等组件没有装好,
或者漏光哦

网友(点评):
不会,没拆过的屏来的.就是很亮很亮...

网友:
進工廠模式 這應該是可以調整的

网友:
还是拆机在查一下吧,查一下高压板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点评):
2025L的板,不会进工厂模式.

网友:
修过好多拼装机.图文效果都不好.一是屏不好.前期的老屏.二数字板差.细看背景有条纹或燥点.

网友:
可能是高壓板問題 是不是它的問題要拆才可了解

网友:
点自动看一下行不行
有时候很怪的
我自己的液晶前段时间也是
按自动刚开始是好的
等自动完了就刺眼了
自己也一直找不到问题
后来自己电脑中毒了
重装了个系统就好了!...
到现在都好好的!

网友:
显卡驱动也会这样的。我遇到过2台。N卡的网上下个驱动好了。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不会是高压板的。

网友:
自动复位或者进控制面板选择工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用通用板测试下可判断那里问题, 你都未拆机,怎知道

网友:
是通用质量不好,图像有重影吧,,

网友:
就是屏的事啊!我也遇到过!进工厂模式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
我遇见过 15寸显示器我用17寸宽屏的高压条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种故障是高压板问题  换相同尺寸的高压条 就没问题  买高压条一般都告诉他我的屏尺寸。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制

网友:
大多是 屏的问题 里面的透光模装的不对吧

网友:
呵呵呵,楼主真够晕的,你就没问一下客户,原来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