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100笔记本键盘问题

楼主(2011-01-23):
HP 6100型号的笔记本,开机一直响,原来是键盘上的G键和V键故障,连键问题,有时候又正常,可能是使用时间久接触不好了。把键盘拆下来,去了键冒及支架,把胶的线路片取了下来,目测没有特别严重的氧化,附上图,线路片是双层贴胶的,如果线路断了可以用导电银漆来搞,像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修笔记本的经验少,请大家指教下,怎么处理它好呢,谢谢

网友:
一共 三成 可以揭开的 像这种 连键可以修好的 我今天刚修好一个 明基t41 的 进水键盘 开机一直响

网友:
用万用表 量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连键的问题,仔细看了,应该是两层的,层与层之间有粘胶粘住的,强行撕开一点,粘得很紧

网友:
用水银加悍一下就好了

网友:
水银加汉方法还是头回听说

网友:
有那个导电银漆 一般修键盘都用这个的

网友:
换键盘吧,修好不稳定也烦,三天两头返修

网友:
导电银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