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桥 北桥时钟复位

楼主(2011-01-23):
笔记本开机以后用CPU假负载上量出有时钟和复位,是不是就说明南北桥上都有时钟和复位呢。南北桥上的时钟复位怎么测,怎么判断有没有。

网友:
图纸上一般会有的,有点位图会更加方便,可以查到测量点。

网友:
不能说明。南北桥时钟需要对照图中才能准确找出

网友:
一般需要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没办测,但可以多测试电压

网友:
还是 按照图纸测吧

网友:
个人认为在CPU上能量出正常的时钟和复位,可以断定南桥和北桥的时钟和复位也正常。当然我强调是CPU上正常的时钟和复位,偏低或偏高那么或许南桥和北桥相应的也有问题。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4915-1-1.html

东海之鲲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只代表逻辑电路的主要条件具备了,特别是时钟有好多路,它不代表其他的时钟是正常的。

网友:
CPU复位是最后出来的   我个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