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坏了,会导致BIOS读写出错!

楼主(2011-01-23):
今天遇到个山寨主板!
检测流程:
跑码卡到内存,拔内存清理,再次跑码,成功,光驱不读,硬盘不读,主板第1画面跳第2画面艰难。
思路:光驱问题:拔光驱电源和数据线,硬盘还是不读,拔硬盘,开机显示没有启动项,
思路:硬盘坏。
在硬盘没换之前,有人设置过BIOS,我没注意,然后出现,开机不显示主板型号,直接显示BIOS什么的(大概就是没有读取到BIOS)然后显示读取硬盘,光驱,重复出现英文,
思路:刷BIOS以为是把BIOS调坏了,刷完,问题照旧,后来想到内存,内存换了,OK了。
(在问题之间,所有键盘认不到,IO都认不到,换了内存一切OK!)

比较无语,心想,内存读写出错会这么神奇,最后一个想到是内存。无语了!

网友:
对了忘了说了 !在别人,没设置BIOS的时候  键盘还能用!

网友:
相对来说内存问题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
内存一出问题电脑就胡说八道,乱报错,出现一些古怪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还碰到过,内存问题装完系统一下子又坏了的了,重装了两次系统还一样,后来换内存再重装就好了!

网友:
会的,因为BIOS要读入内存后才开始运行。如果内存这部分空间损坏了,当然就报BIOS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