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6爆音求助!!!

楼主(2011-01-23):
朋友的P CQ516机器给我的时候是没声音,朋友所已经给了外面的人说修不好的了就拿给我看看;我拆开看了下:运放IC TPA 6047A4和声卡 ITD 92HD75B2X5 都被焊接过了,我查了下供电那些正常后就到基地下了这个机器的图来对着修,看到了声卡旁边的一个小电阻R201好像中间有点路了铜,我测量了一下阻值是4百多,但是图纸上面写这个电阻是1欧的,把这个电阻换了后声音出来了,但是现在问题是没到声音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爆音,换了喇叭都是这样子,不知道咋修下去了,运放芯片已经换过了就是没见好转,求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要不将R201周围的电感和电容尽可能都更换一遍看看。
既然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都已经更换了,那只有这些元件嫌疑最大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可能有关系吧

网友:
有爆音 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
一定是电容漏电

网友:
电容一大堆,我不知道是哪个啊~~~

网友:
可能是你换的电阻组织太小啦,导致电压过高,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啦。图纸上面那个电阻也是0欧姆的啊~~~

网友:
应该是 耦合电容

网友:
把旁边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查查上网猫有没装吧  上次遇到个三星的 没装就会有这样故障

网友:
电容我都换了好几个了,都是运放芯片旁边的,根据图纸来看这个机器的喇叭输出的“+”和“-”都是接到运放芯片上面的,我用喇叭一边接“+”而另外的直接接到主板上面的GND结果声音正常没有爆音!但是喇叭上面的两根线都接上主板的接口上面的话就会有爆音了!请问一下同志们,我能不能把喇叭的“-”直接接地算了?

网友:
问题可真多啊,一个又一个得,呵呵

网友:
先接个耳机试下撒

网友:
是idt的声卡吗?是的话好像在声卡设置里禁用电源管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