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楼主(2011-01-23):
请教两个问题:1、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起保险作用的电阻烧胡了,请问要配什么规格的(电流和电阻)?
                         2、有一管击穿了,型号:ST/CHN  D10PF   06 30G352这是该管标识(从上往下分四层),请问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
找个旧板拆

网友:
液晶电源板上有保险电阻吗,应该在高压板上才有的吧,电源板上的应该是保险,用3A的换上去就行了,下面那个是场管,0630G,用主板上的供电场管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啊~

网友:
如果是电源开关管坏,找不到原型号用2SK2645 , 2SK1507代换可以,  建设楼主学下基础

网友:
原器件代换要注意电压放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错了,是高压板上的,保险电阻,代换有什么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别的高压板拆个就行

网友:
从主板上拆那种个头比较大的0欧电阻可以上的,高压板对电流要求不大,但是没有保险电阻又不安全。

网友:
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