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修不好的主板的原因都是什么?

楼主(2011-01-23):
今天修一块技嘉945主板,供电正常,时钟不知道正常否(没有示波器),主复位偏低,cpu复位没有。。。。。。短接复位排针没有跳变。。。感觉是时钟的问题,但是时钟ic种类也太tm多了,很难碰到一样的。。找了个板子比较接近的时钟装上去复位正常了瞬间又不行了,测了下cpu的时钟啥的都没有。。。看来是不能代换。。。平时也修好过很多板子,当然也有一些修不好的,毕竟水平有限,条件有限(设备、配件、成本、资料制约着...)今天无意中和老板谈到笔记本的修复率,(我主要负责台式机)老板说这么久只有一两台机没修好。。。我听到感觉不太可信,为什么呢?我们店里面连笔记本的cpu都没有准备,示波器也没有,bga是哪种两温区的简易bga,料板两块一块t42一块t43,常用的芯片ec等没有,确定要用时网购,编程器是在我的再三要求之下买的一个g540,笔记本的基本上刷不了...这种条件这么高的修复率把我给震精了!呵呵
说说我自己吧,供电坏的:基本上修的好....不说百分之百吧,接近。。。。
                      会跑吗的:大多数能修好...百分之九十吧
                       接口电路啥的:有配件的基本上能修好
                       bga加焊重制的,有铅成功几率几乎没有爆桥的,无铅的芯片没坏的话大概百分70的几率
                       到了时钟、复位、不跑吗的就不好说了,修好了就修好了。修不好就修不好了
兄弟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请指教。。。。。。。。

网友:
很头疼,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北桥到CPU的带灯测试正常,不跑马的机器,还有些死机,挡LOGO,不定时掉电的。稀奇古怪的机器把我修理的没有斗志了,汗

网友:
楼上所说的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而我们能解决多少?是我们方法不对还是经验少,我们技术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
哥们的技术还是很高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毛,这几天本来都没生意。。来了五片板,三片修不好。一片碰晶振触发,换了晶振后好了用了一天又挂了。。。后来换晶振换协整电容106电阻io都不行了。。另外两片,一片时钟芯片挂了没的换。。另外一片复位偏低应该也是时钟频率不正确造成的,也没得换...搞个4650的显卡加焊gpu,按照无铅的保守曲线来做。。到225°的时候就听见芯片爆了,锡都还没化。。。拿下来一测gpu供电和显存供电都短路了。。。。

网友:
你这修复率就高的很了,老板说的估计是不算桥这些的吧

网友(点评):
呵呵,总之我是不相信。。。。。。除非是修不好的话就变板卡级的修可能会有这么高的修复率。

网友:
工厂也没有百分之百的修复率呀,三修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PCB过孔不通的,BGA焊盘脱落好多的,这都是无法维修要报费的。贴片阻容元件坏的,查起来也是费时费力,百分之百的修复率是胡弄外行人的。

网友:
不跑吗的最头疼

网友:
昨天修了一天的一块联想865GV板子,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刷bios,加焊北桥,南桥,最后重置,都档 26不显示

网友(点评):
插独立显卡或者pci显卡看显示不?能显的话说明vga接口电路有问题,或者北桥损坏。。。

网友(点评):
还有也可以把小喇叭接上去跑到26的时候滴一声说明已经过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不好修啊,尤其是新款主板那就更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