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开机花屏,求分析

楼主(2011-01-23):
8800GT ,图片借的是8800GS,实际是8颗显存的8800GT
上MATS测试图,求分析是哪颗显存坏了,谢谢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33608192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25 B26 B2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081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B25     4203904           0           0
B25     4203904           0           0
B25     4203904           0           0
B25     4203904           0           0
B26     8398208           0           0
B26     8398208           0           0
B26     8398208           0           0
B26     8398208           0           0
B27     4203904           0           0
B27     4203904           0           0
B27     4203904           0           0
B27     4203904           0           0

网友(点评):
你图中的3号显存

网友:
3号 加焊看看。。或者GPU。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应该是4号 。。你看卡。

网友:
第4颗显存,....................

网友:
gup  memory  都有可能

网友:
用断开信号线的方法很块就能自己找到什么对什么

网友:
第4颗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8500GT,   NV的显卡。不是应该顺时针查颗粒的吗?B25  b26 B27我怎么觉得是第2个颗粒呢?
请赐教

网友:
加焊不行就重植或者换显存

网友:
加焊4号颗粒或加焊GPU

网友:
第四颗显存焊一下,不过GPU空焊的可能性也不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4搂的图上面画的很清楚

网友:
我一般都把所有的显存颗粒都加焊一遍,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有时候就是合心空焊。。要是就加热显存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花的。。因为你加热显存的时候合心也受到热。。短时间没有问题。。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88合心太热空焊的多。。显存空焊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