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新接一台宏基LED的本子~线断了~咋整啊~

楼主(2011-01-23):
晚上6点了,来了一个人,说昨天喝多了,把本子摔了一下,能开机,就是中间的暗,当时心里窃喜,应该是灯管问题,报价150元,结果,本子拆开,发现没有高压板,是LED的,郁闷啊,从来没接触过LED。。。。看了半天,内部没有损坏的地方,怀疑是LED灯的问题,拆屏~。。。。屏拆完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LED灯,惊奇的发现它是可以亮的,至此,LED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心想是不是松动了?重新装上应该OK了,装屏,那叫一个麻烦啊~客户在旁边指手画脚,无语。。。装完后,开机~竟然全都不亮了,我那叫一个郁闷啊~能看到有显示,就是LED灯不亮。。。没辙了,都快8点了,我让客户先回去了~抽根烟仔细想想,应该没有别的问题了,又拆了一次屏,这次彻底把LED条,拆出来,准备直接外接看看,是不是短路了~就在这时,发现了问题。这里要严重鄙视一下宏基这个LED排线做的真恶性,接口部分折了一下,就那折,先前都没注意到,现在发现已经断了一半了,另外的一半估计也断了,要不然不可能都不亮了,我XXX,没辙了,接起来,可是在接的时候碰到问题了,这怎么焊啊~好难啊~把外面的压膜刮掉,焊上很容易掉线~

各位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
一共6根线,就是那种扁平的很薄的那种排线。我还是手工焊上了~以前经常听人家说,断个一根两根的,飞个线还行,这次是全断了,我是蒙了,打电话问同行,人家说,断的多了搞不成的。让我直接跟客户说换屏,我X,人家先前就是中间不亮,我叫人家换屏。。。
淘宝了一下,屏都得将近500元,如果换LED灯条,都得140,我干。我才收150,搞的成不~最后还是下决心焊了~
我的方法是,先刮掉绝缘膜,一定要刮干净,然后上锡,我的用的是并口硬盘的数据线,细的那种,不是太好焊,焊完以后,点一滴棒脚,然后用镊子压平,不压平放不进去,这LED的本,屏壳做的都薄些。
上机OK了~
但是就是拆屏拆的,反光膜被划了几条,不晓得明天客户怎么说~以后得吸取这个教训了,先查外面再动屏~要不然难搞死了~

网友:
没身吗好办法。。。。。。。

网友:
还没遇到LED的,同情楼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只能连LED 灯条一起换?

网友:
那个拆过 只能一起换 。是串联的 而且 很多路 不一样。都点过。只有换了

网友(点评):
透露下成本价位,还没接触过

网友:
不如花钱到附近的大型实体店维修,再学习学习。

网友:
那个只能整体更换吧

网友:
发个图上来大家看下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具体说说看是什么样的排线啊,膜刮掉焊接上再做好绝缘能行吗?

网友:
我前不久刚刚做了一个一样的, ACER 3810T, LED 背光有一组不亮。 拆了看到排线断,解决办法就是飞线将排线连起来。

我用的是很细的漆包线,先用利刀刮开软排线中每条线的一边,然后焊接线头,线飞得长点, 这样线是有柔性的, 然后测试好后将飞线用胶布固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儿骗,一样的啊,兄弟,我这个也是你说的这个型号

网友:
z还没修过LED  。。

网友:
可以从排线座飞线,到断口,或者直接到LED引极,无非几只发光管串联、在并联,这样比较结实,当然排线用利刀刮干净(错位刮),也是可以的,但是焊点一定结实。

网友:
来张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