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1-01-23):
1张
这个板子的Q1原来是2个
三极管
。故障是不能触发SCR 200A ,测量各个管子都没问题,就是触发不了SCR 。把触发宽度调宽2倍都不能,郁闷了一个下午,用示波表到现场仔细测量才发现,到SCR的宽度很窄,向前找,发现Q1 (是2个三极管组成的电路)输入端宽度很宽,可输出就很窄了,确定这2个三极管其中一个必定有问题(但用万用表打两个PN结很正常)。没找到那么同型号的管子,干脆用MOS管代换得了。效果很好。
文件

网友:
电路图画的很漂亮,觉得不像是protel。
另外这份图纸应该是2张,第2张是否也发上来?

网友:
第二张是主回路,丢失了。如果还有机会看到机器,我在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