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思考的电脑的怪问题!!!

楼主(2011-01-23):
开机进系统很慢!用mhdd检查硬盘也很好!进了系统欢迎使用的时候!出现蓝屏一次!用微软的检查工具也没问题!再进系统一次就进去!内存我也擦了一遍!就是因为很长时间没用!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用系统也不是很好用!经常有时候就死在poss自检硬盘和光驱的时候!首先我肯定的是系统没问题!我前些日子拆了电源清理了灰尘!是不是因为我清理一下!电源功率就达不到啊!大家给我帮助我解决一下!谢谢!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内存的问题可能比较大,蓝屏很多时候都是内存

网友:
把所有大件拆开重装一次。

网友:
硬盘接口也有问题的 滚动条一走完 立马蓝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硬盘试试,现在硬盘引起的故障多多。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
按以下步骤一步一步来,那步OK下面的就不要搞了
1 把内存,显卡等取下擦去氧化物,在把配件插上取下反复多次,槽也有可能氧化。
2 取下BIOS电池或跳线把BIOS复位。
3 最小化系统,把不影响开机配件全部取下,包USB COM LAN 等等外接配件。
4 怀疑硬件,先怀疑跟在自检出问题元件,在怀疑跟蓝屏相关元件,在更换测试。

网友:
桥虚焊也有可能。几个大件有条件你就用排除法换吧,这样找问题能快些。

网友:
家里的电脑!手头没有现成的工具啊???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硬盘和内存上,硬盘有问题用mhdd未必能检测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重装系统就KO....

网友:
能能把蓝屏的图像传上来看看!?大伙也好判断准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