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555T内屏白屏,外接无信号,高手推荐换什么型号的显卡芯片能用???

楼主(2011-01-23):
神舟L555T内屏白屏,外接无信号,高手推荐换什么型号的显卡芯片能用???

东航 -2

网友:
你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楼主应该先确定屏跟屏线良好的情况下再考虑显卡啊,由易到难嘛。。

网友:
百度一下  就行了……

网友:
屏、屏线及显卡故障都能造成白屏,如外接正常也不能证明显卡是好的。替换法

网友:
你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白屏跟显卡有一毛钱关系么  首先你得看供电  哎,,

网友:
典型显卡门,已经修过好几次了,有谁保证能修好的,春节后发给你,修一下。
本人技术不行。只会换电容

网友:
G86-770-A2 升级是这个显卡芯片,有人换过吗???

网友:
你绝对不是已给到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