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后,报警声不断——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11-01-23):
求助:开机后,报警声不断——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一块DELL的板子,从一开机就不停有报警声“嘟——嘟——嘟——”。进了系统后也不停。
三声后有个小停顿,再接着响。
声音播放都正常。

开始以为是内存和外设没插好引起的,但换了一块一样的好板上去都正常的。风扇也换过了。
确定就是主板问题了。

首先换声卡芯片。
声卡芯片是ALC269,已经换过了,没解决。

后来用示波器发现:
这报警声是BEEP信号控制的,是由EC34脚发出的,经过一个499K的电阻R307和一个耦合电容C453后,送到声卡12脚。
R307上测到有脉冲波出现时,报警声就开始响起。当波形消失后,报警声就结束了。直到下一次到来。
(在好板子上不插内存测报警时,BEEP也会有脉冲波形,但这个报警声是两声嘟嘟)

由此判断,问题可能出在EC上。
直接换了EC,但问题依然。
ECITEIT8502E

既然,EC更换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自己推测可能是某个进入EC的控制信号引起的。
但是,EC的信号引脚那么许多,很多都不知道它们的作用。

所以,在这里向论坛的朋友们求助!
有知道的指点我一下,该去查哪些信号呢?
哪些信号会控制BEEP信号的输出呢?
有熟悉IT8502E芯片的大侠请指点兄弟一下,谢谢!

网友:
我i修过一个方正的机器是电源口虚焊引起的报警

网友:
机子型号是DELL 1464,有需要图纸分析的朋友可以到这里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2489-1-1.html

上面最后是一张不相关的图纸,也不知道怎么就上去了,想删除又看不到。大家不用管它就可以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吧,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刷完OK

网友(点评):
谢谢朋友指点!BIOS芯片今天换过了,可惜还是一样!

网友:
大哥,你这情况应该是某些传感信号不正常导致的,建议你换块好板上去,进系统用硬件检测软件看传感信号情况,并记录下来,再换回故障板,进系统看一下有什么传感信号不正常(多数是检测不到CPU风扇的转速)。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楼上兄弟们给我的指点!!!

这板子修了快一星期啦,终于修好了。
让人汗颜的是,这修出来纯属意外!

原来问题出在CPU的温控芯片上!
一周来自己顺着声音信号,倒推着查找问题:
由喇叭到声卡,由声卡到EC ,遍查EC各脚信号流程,分析了大半引脚,才发现这触发信号来自PCH,可怜PCH的牛毛一样多的信号点啊!让人虚弱啊。。。
前面测啊量啊理论分析啊,硬忍着不动烙铁。到这里是急眼了。管它三七二十一,捞着一个温控芯片就开刀,也不管是不是它,也没耐心找证据。。。。。。可笑的是,居然好了!?!?!?我倒!!!

早知如此。。。。
无力啊!休息去了

网友(点评):
呵呵,修好啦,恭喜!看来你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了

网友:
LZ 修机风格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