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COMS不保存!!

楼主(2011-01-23):
      今天修到一主板客户拿来没说 什么问题!  拿来就点亮了 没事啊拿来干嘛   上电测试装系统声音上网测试ok  没事啊!上交前台  等客户来拿吧!没过多久客户就来了  “好了吧!没事   没收钱 客户拿走了  过了一会客户又拿来说不行啊    问道 咋了  还是不保存 这是才知道原因  修吧
        上电试了下保存啊!  后来拔掉电源又不保存了  ,开始跑线路  跑到一三级管  不管了先换了再说 料板华硕板上同样地方拆下装上心想肯定好了上电试机  怎么搞的还是不行呢?实在没办法了  随手换了个电池居然好了!!想不明白 那块电池电压也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焊的时候放电了,换新的OK。··

网友:
换一块 得了……

网友:
多数是cmos电插座负极氧化不导电。用镊子刮刮一下就好。

网友:
coms电路的原件有 vbat 3v 电容 102或者103的电阻 双二极管 vbat直接进io和桥 就这么几个器件!还有的电池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