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V充电故障---有趣的故障

楼主(2011-01-23):
        天天修机器都麻木了,很平淡,没有什么出奇的,遇到的大多是常见故障,也没什么好写的,今天晚上终于给遇到一个有意思的啦,高手可以飘过,因为故障查出来真得是十分简单 ,但是却费了我好一会时间,将近3个小时吧,头都大了 ,好在最后查出来了,下面来讲一下这个叫人纠结郁闷的过程!

      ASUS  F8V 的板子,客户报修不能充电,电池是一块新的,带包装过来的, 通电检测,能开机,系统中可以识别电池,显示充电中,但就是电流没有,也就是充不进去!  拆机 检测主板,没有发现进水和人为损坏, 心想可能是保护隔离或者充电管出问题了吧! 以前遇到一些是保护隔离中的MOS管不良导致的充电异常 ,所以先查各个MOS 的控制级,没发现问题,MOS 本身也都没测出来不良,但是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18.8 的适配器电压,单独插板子上待机003 ,但是一插电池,电压瞬间就变为21 或22V  也就是说 装了电池 到发生充电动作的时候适配器的电压就上升了!  这种故障真得是头一次遇见,先上照片

   初始电压跟插上电池以后的对比

           奇怪吧,  我是真得头一次遇见,难道是电池的电倒流到数字电压啦? 不可能呀,但为什么电压会变高呢? 而且实测,充电电感上的电压为11.5v  有波形有电压,MOS管控制级也有波形 有电压,这下奇怪了,于是开始换芯片,我也知道查不出问题不能随便换芯片 ,但真得是头大呀 ,没办法只能换换试试,挨个换保护隔离 8725E 和充电MOS管  换完了一遍 涛声依旧!
  傻了,这下遇到难题了吧,手上也没有一样的板子,看看架子上 ,还有一台F3S 换显卡的, 于是拿来F3S 的拆了比着修,虽然电池长的不一样,但接口定义肯定是一样的,我吧这个方的电池插在F3S 的板子上 充电就是正常的,那就说明电池肯定百分百是好的,就肯定是主板问题,没有思路就只能慢慢琢磨了............

     不知道咋想起来把电池正极断开 ,看看电感电压有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在主板识别到电池的时候,充电状态下没有负载的时候电感上的电压有没有差别,这一拆问题就真得找出来啦,F3S 的板子上 识别到电池,没有负载但是电感上有12.5 的电压,是充电状态, 而故障板F8V 的电感上只有6点几V 的电压,也就是比正常值少了一半,这还不简单 ,先查反馈电路被,一测,检测电阻 变成4欧多了 哈哈 ,难道就这么简单??  换一个上去,在测试,OK  充电啦!  哈哈  ,这么小一个问题,害我查了半天,想不到这玩意也会增值,而且增值后的故障还这么蹊跷!   再上图

右边很小的就是检测电阻,在温度档的位置,图片缩小了看不大清楚
这是修好以后,充电正常了!
   是好玩的故障吧!  能解决也算运气不赖! 快过年了,小弟都走完了,只剩下俺这孤家寡人,可怜巴巴的天天加班!

          发上来供大家参考,以后遇到相同故障直接下手少走弯路!更 希望有高手看到了 能讲解一下为什么这小东西增值会导致数字电源电压升高? 难道是相对电压升高? 我开始以为是电池坏了把地给拉成负电了,因为电流显示为负的002  以前重来没见过!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 以前也修到过一样的故障

网友:
LZ太谦虚了,达到这种境界,修出小电阻坏了,很厉害啊

网友:
没想到是个沙发,本本波大哥是在上海的吗/?

网友(点评):
上海徐家汇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学习了,这样的经验应该发出来分享

网友:
LZ说的是这个电阻吗 ?

网友(点评):
是滴 ,就是它增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阻还真的很少见它坏的

网友:
真的很經典,這問題還真少見呢 ,LZ能抓到問題也證明LZ功力夠強呀 ^_^
這要換我來修,怕是修個一天嚕

网友:
楼主问一个幼稚的问题,你发的图片上电源旁边那个小蓝瓶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再就是这个电阻是多大的?5楼图中的数值俺看不懂。别见笑!

网友(点评):
一瓶洗板水,电阻的阻抗很小25毫欧,我的表测得数值是0.15欧,有0.12的内阻 呵呵

网友:
楼主的万能表 蛮酷的 值不少银子吧!!!

网友:
楼主好心细 这样的问题确实是不好搞的啊

网友:
反馈电阻阻值变大,导致充电芯片检测的充电电流变的很大,然而检测的电池电压一直不变或变化很小,充电芯片会提高充电电压,减小充电电流,提高的电压在整机电流很小的情况下会传至电源

网友:
纸上谈兵,不知分析的对不。。。。。。。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
哪位哥哥可以说说为什么要查反馈电路么?
如能赐教,甚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