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无线网卡接口坏,如何在开机时去掉提示!!!!

楼主(2011-01-23):
我现在有一款cq41,无线网卡接口与主板彻底断线,以我的能力没法焊接上。所以每次开机总会提示(无线网卡未正确连接或损坏,请按回车进入开机选项),每次都要按回车,才能正常进系统,特别麻烦,请问有没有办法将这个提示屏蔽掉,谢谢!!!!!!!!

网友:
拆了它行不?听说有的机拆了不给开机的

网友:
系统重装驱动不要打试试

网友:
bios里禁掉不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4915-1-1.html

网友:
不用按回车吧, 多等几秒就行,

CQ40的我升级BIOS后出现过,原来不提示,  看看有没有老版本的BIOS刷刷看

网友:
换bios吧,多试试几个

网友: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接口坏?怎么会有开机提示?

就算有提示,拆了不用它还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