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单桥cpu没供电引起没有时钟、复位。

楼主(2011-01-23):
网台机775针单桥主板,上电测试没时钟、复位。后查没有cpu供电,查内存、北桥供电正常。用假负载测cpu的VTT和PG 都有,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自己手头上刚好有这芯片,一开始想直接换掉它算了。后来想想,还是再查查吧,下了pdf查看。10#VCC5V正常,36#EN没电压,后查线路,发现三级管坏掉,换之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亮了,上CPU、内存,跑码正常,此板修复!菜鸟的我真是肉牛满面.......感谢论坛让我搜到其它兄弟的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正常我的话都是直接换IC,换了在说,好了就好了没好就在搞,不过想想这样有时候会把故障搞大,(没焊好的情况下)

网友:
LZ真是哥好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