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万象网管上面改客户端机器的名字

楼主(2011-01-24):
今天在一家小网吧拿来三台电脑过来修,其中有2台机器的硬盘坏了~  我就用别的硬盘对刻了一下!  结果搞的这3台机器的计算机名字一样!  开机上网只能开其中一台!  怎么样能改计算机名字啊,(用的是万象网管2004)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最好是说详细点,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管理选项里有,一般网吧老板都会做的。

网友:
看看桌子上面号码是多少。刻盘之前最好确认是什么还原,解了还原,然后根据桌子上面的号码更改IP和计算机名,自然就可以上了.

网友:
IP和计算机名要在客户机上改,你看下那台好机的命名规则咯,象我这网吧的IP是机器名+1,比如16号机IP就是17的IP,改机器名就是改计算机名.

网友:
第一:去还原保护
第二:在管理端有选项,可以设置客户机的管理密码,如果你不知道就去他的收费机那里,用老板模式,设置客户端的管理密码。客户机重启就会同步收费机上的管理密码了。
第三:用管理密码进去,把一些选项激活,可以让你修改计算机名和IP。重启后就可以修改。
第四:改完后再进管理,把原来的选项关闭。OK